[拆机体验]
车云卡烧了

楼主(2016-08-21):
       朋友的DBScar车云卡,误接到24V供电的车上烧了。对这个没有接触过,拆开看看。

网友:

   还有张图片说明----不允许上传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贴片二极管D12是否正常噻?看似外观有异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二极管D12是否正常噻?看似外观有异常了。

测查D3  D6短路击穿,+ -供电间也是短路状态。

网友:
基本上是凶多吉少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查D3  D6短路击穿,+ -供电间也是短路状态。

先把这些有短路的元器件换了他再说吧,这个东西不太好修.

网友:
能修好不 ????

网友: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如果烧了主控芯片和板丛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车云卡是干什么的   我去问问 度娘吧

网友C:
不管你会不会修关键还是要看设计保护电路到不到位了,5V搞到了24V基本大芯片也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会不会修关键还是要看设计保护电路到不到位了,5V搞到了24V基本大芯片也会坏掉。

保护电路做的再好,估计也包不了大芯片,5v到了24v了,前面的保护电路都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