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主板维修学员 主板实践维修经验汇总

楼主(2016-08-21):
8月报名主板维修学员  基地发来徐老师维修学习视频  在综合学习加论坛学习结合下  实地维修了一些主板  现把维修经验汇总向大家汇报下 实例如下
维修显示器多年 积累客户很多  自从和朋友说修主板后 大家自告奋勇给我主板维修  学习经验
1  老同事一块梅捷 H61  不出CPU电压  好一个折腾 板子基本报废  没修好
2  同行一块梅捷H61  也是不要了 送我学习维修 没修好
经过这两个板子 基本学习好了芯片焊接 和基本电压测量
3联想G41  开机不跑码  复位灯不亮    换时钟芯片后 复位灯常亮   BIOS刷了  电压也正常 估计桥坏了 没修好
4  冠盟G31V  开机跑 b0   电压都正常  BIOS刷后  还是不好  吸取前几次经验 好一个排查  还是不行   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加焊  IO  时钟芯片 好了
5技嘉 G41MT-S2  回收的维修试验板子    测量12V短路  换上管后 亮了  爽
5技嘉G41MT-S2  不定时重启   根据论坛经验  换393  好了
6 技嘉G31   开机电压正常 不亮   刷BIOS后 好了附上BIOS  G31M-ES2C REV:2.0
7dell T100服务器   开机不加电  测量上管短路   上管旁电容焊脚锈掉了  估计因为这个引起 换电容  上管后 还是老故障 电源芯片 ISL6312ACRZ   ,某宝订货了  到货试验
总结 维修主板需要总结经验  再次谢谢徐老师   9.1号准备开课了    想学的抓紧了

网友:
呵呵  电源芯片出问题可能性还是小啊  刚才没事 拿起DELL服务器那块板子端详   猛然发现  MOS管 G脚接主板PCB的地方貌似有氧化  万用表一量   断路    开起来不是芯片问题  飞线接好   焊上原来的芯片  开机  忐忑
哇塞 亮了  服务器板子    收费100  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
最左边那个G脚

网友:
那个技嘉是LM324吧,不是393哈。

网友:
焊功的话可以用废板练   技术还有待提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