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8-21):
触摸不灵。拆机吹了下触控模块好了。但是装起来后又不行。是我没焊好吗?

网友:
黑触摸 不行就换就是了噻 这个ic很便宜的 可以备货 6p这个问题特别多

网友:
把黑触摸换掉,测一下同步信号是否有断线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