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G41T-M LX V2

楼主(2016-08-21):
没复位。。各大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有通病不?还是又是8.2K电阻的问题?
华硕

网友:
楼主你试试 时钟 好坏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如时钟正常就查下复位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822 排阻 内存旁边

网友:
南桥容易坏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哈,就是CLK_EN不对。那个排阻的问题,如果你是同行看下点位图就可以找到

网友:
基本上逃不掉822 时钟的开启信号82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