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PRO

楼主(2016-08-21):
不能触发,求通病
华硕

网友:
你测下电源绿线到IO有没有通 一般会经个822

网友:
通病。。。。无语,你按照不上电来查就能发现问题了,而且还能学习到东西

网友:
动不动就求通病 老实查条件吧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通病的

网友:
没有那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