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I1963WA显示器灰屏

楼主(2016-08-21):
联想LI1963WA开机灰屏有没有解决过得 求高收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先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待机正常吗?指示灯亮吗?

网友:
灯管与高压条,测高压部份有没有19V,3.3V输入,升压后20多伏输出,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屏看下吧。,判断下是哪里问题先

网友:
灰屏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先测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通用版 点下 测试

网友:
发一个图片,有图更清楚。

网友:
要先用通用板来判断是不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