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不触发

楼主(2016-08-21):
DELL 15R-5537不触发,但BIOS 放电就可以亮,但一会就不亮了,再次放电还可以亮,有修过此机器的指点一下。在网上下了几个BIOS都点不亮机器。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查下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短路了 导致 开机保护啦

网友:
看下RTC电路,,或者桥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多半是桥的问题,重点查下RTC电路

网友:
好的,有结果在说。

网友:
淘宝买个吧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放电能触发,重点还是RTC电路

网友:
嗯,先测一下RTC 供电有没有问题。正常的话拷下桥。

网友:
是啊 rtc先看看  期待楼主解决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  刷个可靠的bios

网友:
你加热一下南桥看看,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原因,换下桥实验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