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T2012E 暗屏

楼主(2016-08-21):
今遇一天华硕一体机  ET2012 2.00G  开机显示LOGO  马上黑屏 用强光照发现暗屏   怀疑高压坏    拆机看到高压集成在主板上,准备找个点位改个外置高压看看  找到论坛饼哥有发点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77-1-1.html  点下载 发现可伶的下载分只有6分了,所以只有备份下两个BIOS ( 有图片如有需要看好了下载)发个帖子赚点发帖分再去下载。。。

网友:
开机Logo后暗屏应先查查外设有没有异常,如USB接口。

网友: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 确实 比较大

网友:
量过高压上的信号没有?

网友:
如果多多发帖的话,分自然不会少。不要用时方恨少

网友:
发这个贴就为了赚几分下载点位?  这不属于技术贴  下次不要发在技术板块哦  下不为例

网友:
分到用时方恨少,平时多努力吧

网友:
直接改一个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有没有修好  修好了传上来也算是一个技术贴

网友:
BIOS资料应该发在“维修资料区”的,论坛是我家,管理靠大家!

网友:
修的非常不错

网友:
我有台联想的一体机升压板有问题直接屏幕无反应,导致我各种换,最后换升压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