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HD3掉电

楼主(2016-08-21):
B75M-HD3触发掉电,反复重启 ,就是CPU电压没有,BIOS 刷过  还是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个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 了没    查CPU供电芯片的  供电 开启 自举

网友:
所以的供电都正常?1.8V等等正常吗?如果都正常看下PG还有CPU的开启供电等正常吗

网友:
找CPU供电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