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有待机0.021不触发

楼主(2016-08-21):
机器HP G4 ,板号:DAOR13MB6E0 REV;E独立显卡二代I3的故障:有待机0.021,但是不触发。电源口指示灯也不亮。
拆机后思路:查3V/5V待机电路如图:

上电后测 PL23 PL20 都没有电。

既然没电,就查这个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和开启。测16脚+VIN供电只有0.3V多。不正常。
接着查+VIN的来源,+VIN来自保护隔离电路如图:
+VIN是由+PRWSRC经过毫欧电阻PR158过来的。
要想产生+PRWSRC的话,Q52必须完全导通。Q52是NPNMOS管想导通的话,G相对于D要高电平。测Q52D级有19.5V,G级是0V.S级是0.3V说明Q52导通条件不足。Q52要想完全导通,G级要高于D级4.5V才能完全导通。
查+VH28 的PR129一端有28V多另外一端没有电,说明被拉低了。如果要想PR129两端都有28V多,条件是PQ18要截止。PQ18截止的话,那么PQ17就要导通。
测PQ18G级有9.6V不正常,PQ17B级为低电平不正常。PQ17 的B级为低电平的话就查ACIN,ACIN来自芯片PU9 (OZ8681)
测ACIN为0V不正常,查PR174的左端有19V右端有0V。哈哈,可能是这10欧的电阻坏了,换掉后故障依旧。打PR174值左端是无情大,右端值是004短路了。
那么可能是PC160本身短路。拆掉后,打值正常。于是上电。待机变成0.027-29触发到1.23A亮机。附上亮机图
最后附上这个板的图纸和点位,还有看图软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G4 QUANTA DAOR13MB6E0 R13.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G4 QUANTA DAOR13MB6E0 R13.rar

BoardViewR4(.brd).zip

网友:
纠正下,查PU9的第一脚VAC,是DCIN而不是ACIN。上面写错了。不好意思。 要想PU9的第9脚有高电平的ACIN输出给PQ17那么要满足PU9工作正常。那么要先查PU9的供电是第一脚发现是0V.我个板的故障就是PU9的第一脚没有供电的。
PU9  OZ8681引脚定义:
1VAC:供电
2IACP:适配器电流检测正
3IACM:适配器电流检测负
4ICHM:电池充电电流检测负
5ICHP:电池充电电流检测正
6VDDA:5v线性电压输出
7IAC:适配器电流检测正负差的20倍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8COMP:补偿脚
9ACAV:适配器有效信号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10SC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时钟线
11SD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数据线
12BST:自举升压端,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漏极
13HDR: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
14LX: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源极,下管控制输出漏极,外接充电电感。
15VDDP:内部模拟电路供电脚,为下管输出提供电压
16LDR:电池充电下管控制输出
17GND:接地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不对之处还请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加分鼓励,发错版块我帮你移动到对应版块

网友:
加分鼓励.感谢楼主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在待机时候3V和5V不会出来,要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这是我实验过得出的结论。

网友(2018-08-22):
                    楼主技术牛    可惜现在加不了分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不错,先看再收藏下来,有需要时比对比对还是好的,有时会省时省力。做维修真心累

网友:
点位图 用干什么的 好啊  我这个不好用 有什么好的可以 推荐的吗?

网友:
不错的帖子,很容易理解,是芯片主供电19v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