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quadro k600 显卡

楼主(2016-08-21):
谁有丽台quadro k600 显卡?芯片烧了,帮忙看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烧了  就是修好供电未必显示, 还是吧坏件拆掉测对地阻值,阻值正常才去修,阻值对地都短路了 白这折腾了,。你还是把这个显卡的bios备份一下分享出来吧  bios100%是好的。  我手上没有这样的卡。。不能帮到你了  只有给你思路去考虑

网友:
换上去好不好 是一说    这个卡少见  能不能找到型号是一说   太麻烦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烧了  就是修好供电未必显示, 还是吧坏件拆掉测对地阻值,阻值正常才去修,阻值对地都短 ...

只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