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466暗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21):
我的是 820 3437-b 的 版本的 本来是换屏的,换好了   ,没过几天 ,顾客又给摔坏了,我没断电 就把屏幕拆了(当时还开的机),我把屏幕(单液晶片)拆下来了, 准备装上去不小心不知道碰那了,然后屏幕背光灯 闪了一下 就不亮了 (附图),这个问题 不是屏幕的问题  我换了屏还是不亮,c7797  c7796  c7799  电压是8v-12v左右,请问大神 这个问题 是不是u7701的问题 ,还是或者这样的不小心短路  可能导致别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烧到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烧到主板了

好了 问题 找到了   保险管烧了   短接 ok 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烧到了  如果这个机器是CPU单桥的话就只好换板了

网友:
也算是运气好,只烧了保险,我有个同事也是带电换屏,结果一不小心屏烧了。屏线烧了,显卡供电烧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断电操作 学习了

网友:
断电操作这是常识,现在内置电池的机器很多,别说你开机状态直接拔屏线,就是带电池关机操作都有风险!烧保险是万幸了!

网友:
幸亏只是烧保修

网友:
拆屏一定要断电,论坛有多少血淋淋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