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极品本子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6-08-21):
收到客户一本子 DELL  3437   不触发  ,这么新的本子   经验就是BIOS坏    拆机    ,刷BIOS 亮机   悲剧来了    凉了之后  又是不触发。。。
无奈   查看坛里的帖子   说是加焊EC   加焊   奇迹出现亮机了     结果一会又2不亮了,   查了下公共点17.3V  以为有短路    但是你能亮     无奈。。。反复的抓板子   无意中有碰到CPU 晶振    亮机   每次碰都亮机   以为晶振坏了   从料板拆了一个   又是一个悲剧    自动上电  重启   亮机就重启   BIOS 刷回原机的  还是重启,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HP的机器更你说的也大志差不多,刷了blos马上就能亮,关机等机器冷却之后不就不又是原来的故障了,我发现只要我吹一下EC BLOS附近就可以点亮,(什么加焊EC,换晶振都试过了)我影响有点模糊了,之后我把谐振电容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加热到CPU了     上bga看看

网友:
这种是挺怪的 持续关注 希望楼主解决了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前段时间我在论坛发过图纸和点位,按不触发修吧

网友:
这机子公共点是充电芯片驱动上下管产生的

网友:
还是看看时序吧。越乱修越坏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机子,不知从哪下手,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了2个都不行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知道问题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最后换板子了吗

网友:
最后怎么修好的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把晶振旁边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下载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有可能是加热到CPU了

网友:
查RTC电路嘛

网友:
我的没待机啊

网友:
明显问题不是出在BIOS上。是因为你焊BIOS的时候,那个问题件受热了,就能正常开机,很容易误解成BIOS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加热到某个部件了 才会亮 排查一下
小菜123
排查了 没找到 还给客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热到某个部件了 才会亮 排查一下
排查了 没找到 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6-10-12):
到底啥问题呢?

网友:
你把原来的晶振换回去试一试。会不会CPU虚汗了

网友:
把晶振的电容换了 在把CPU 重做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这个机器了,自动上电。

网友:
怎么这个板子刷了BIOS不触发了?

网友:
这种难修呀,做个BGA试试呢

网友(2016-11-30):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遇到一一模一样的故障,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没解决 是通病 技术菜

网友:
芯片周边原件异常吧,电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