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硬盘,海量红绿块怎么修复

楼主(2016-08-21):
如图的希捷硬盘,从硬盘录像机上拆下来,别人不要的。原来的故障是不认盘,我用指令线清SMART表后认盘了,但测试海量红绿快,用MHDD测到35%时,已经有了8000个绿块,8000个橙块,以及1000个红块,但没有一个红色叉叉的坏道、!、S等符号。我手头只有指令线维修,这能修复吗?要怎么操作呢?我拿自校准走了一遍也没有效果。(话说自校准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有人要对一块硬盘做好几遍自校准?)
硬盘型号是ST20000DM001。我只修盘,不要数据。

网友A:
这种盘做不了自校准的....目前好像只能工厂或者和工厂有连接的人做

zpz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盘,也解决不了,没有办法自校准

网友:
那言外之意就是,这种大量红绿快的盘就是通过自校准来修复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1.5T的,希捷盘,也是红绿块多,做系统很慢,。。有时还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做不了自校准的....目前好像只能工厂或者和工厂有连接的人做

那言外之意就是,这种大量红绿快的盘只能通过自校准来修复的吗?假如能做的话

网友:
红绿多可以解决的,看你用什么方法了呀

网友:
首先重写硬盘固件,然后做一次自较准

网友:
给的那么仔细 谢谢了

网友:
DM001的盘,磁头故障较多!根据你描述的故障,通过指令对这个盘做低级格式化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自校准,这种盘跑不起来吧。

网友:
这盘坏的 多

网友:
砍 容量  加G表

网友:
拆过一个里面全是轻微划伤,监控盘都用了好几万小时基本都到寿了没搞头

网友:
直接屏蔽1T的空间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感谢迅维提供的平台

网友:
这个盘新出的时候就是有BUG,我新盘用一年就返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红绿的 好像就不行

网友:
没工具修不了

网友:
这种也可以修,确定不是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