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200 一体机 换北桥后灰屏

楼主(2016-08-21):
ms200 一体机 换北桥后灰屏 换了俩个北桥都是灰屏 之前加热下北桥 就亮机了 求助
求助

网友:
你看看 有的转换电压 没有转换出来的没有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 ,是1.8V电压没出来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很么原因导致BIOS坏?按理来说,你换北桥前能显示的呀,换北桥后就要刷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加入热北桥?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