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短路修复后神奇现象

楼主(2016-08-21):
今天接到一台B470E  大短电脑,还以为捡到了。结果修好短路后醉了,短路的地方是CPU集显供电铁壳上管,修好了已经出了集显供电,电流跳到1.05不显。板子是集显的,不用想CPU多半烧了,但还是换个内存试试先,懒得拆散热器。   换了内存,电流尽然上不去了只有0.2,又换了几根还是一样,只有他原来那根能到1.05的电流。换了其他好的CPU也一样,一换就是0.2的电流,他的CPU在其他机器上也不显示。

网友A:
出集显供电就是可以显了的  你这个不显也有集显供电的?来上内存集显供电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集显供电就是可以显了的  你这个不显也有集显供电的?来上内存集显供电出来吗

不上内存跳0.65   也出了集显供电。但是插其他内存都是0.2上不去,只有他原来那根内存  和原来那个CPU 能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