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752V驱动板程序 27寸

楼主(2016-08-21):
AOC  E2752V驱动板程序 27寸

E2752V驱动板程序 27寸.rar

网友:
发程序 请注明有没有验证过   验证过的 请上传亮机图

网友A:
27寸的网吧用的多 里面有没有写 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B(2016-09-28):
引用 网友A:
27寸的网吧用的多 里面有没有写 用的是什么屏

如果屏的型号不对,是不是不能刷,请回复,在线等,谢谢。

网友:
驱动板 版号 屏号  这样会好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的型号不对,是不是不能刷,请回复,在线等,谢谢。

屏型号不对,刷上会出现不同的现象

网友:
最好标明屏型号和驱动板主控

网友:
这款主板的程序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型号不对,刷上会出现不同的现象

有些程序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2017-08-11):
还没有刷过程序 不知道还不好刷 程序可以在网上直接搜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