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A1465 触摸板键盘问题

楼主(2016-08-21):
13年A1465 触摸板键盘问题,在进苹果系统之前键盘和触摸板都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一进苹果系统之后两个都不能用没有反应,用USB鼠标操作而且反应还特别慢,用U盘启动重装系统的时候还是不能用,用其它苹果机器的硬盘装上试了也是输入密码之前正常,一进系统就不能用,苹果修的少,望高手指点一两看会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8-31 13:31):
放了几天今天一开机,MD居然自己好了,本来还想再查查问题,真吐血,之前换全新的触摸板也不管用

网友:
排线换过了吗

网友:
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看看触摸板底下的排线接口是不是氧化了,再者就是查查触摸板的供电电压是否够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试,

网友:
我头几天遇到个键盘时认时不认,换了南桥bios 供电 也没搞定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密码一输入完进系统之后就不管用了,如果要是有问题是不是应该一直都不管用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感觉就是检测不到触摸板嘛
你换对触摸了吗?还是你的机器还有问题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只是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哦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不认应该一直都认不了才对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你最好试试换个系统,或者进个PE试试,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装个苹果系统试试啊,万一是苹果系统问题呢?不进系统前不是好用的吗??

网友:
1.触摸板本身问题会出现肯现像
2.触摸板缺少两个信号会出现这个现像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在用U盘装系统的时候就不管用,装上了还是不管用,用其它正常机器正常用的硬盘装上去还是这样,反正进系统之前都正常,在引导介面选网络的时候键盘和触摸板都正常使用,哎,现在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全是文字的啊

网友:
换触摸板,

网友:
能不能进水了。

网友:
自己好了??

网友:
能修好赚到钱就行,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的机器?

网友:
自己好了,没有进水,估计是老天看我赚钱太辛苦啦,让我省点事

网友(2016-09-28):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A1465的触摸板和键盘进系统都不能用,没进系统之前都能用,换了触摸板 排线 键盘 系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估计是通病有没有人解决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A:
有个电感,,容易出问题,引起滑鼠和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感,,容易出问题,引起滑鼠和键盘不能用,

哪个电感,在什么地方,我的虽然好了,但好的莫明其妙,怕哪天再回来

网友:
你换个触控板的排线试下。这个触控板排线坏了以后键盘触控板都不能用

网友:
我碰到过,启动时按OPTION管用,进系统后不管用了,后来飞了根线解决的,怎么飞就忘记了

网友:
遇同样故障,求解

网友(2016-11-01):
这样的问题迟早会回来返修的 你放心吧
肯定还有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