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3SV 偏色

楼主(2016-08-21):
LG W1943SV 开机画面显示正常接信号就颜色偏黄请问是不是驱动板MCU程序坏了

网友:
程序的几率小  测下三基色的阻值吧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看下RGB阻值吧。正常对地是75左右

网友:
信号接口有问题呀

网友:
菜单正常而输入偏色,应当是接口

网友:
打vga接口阻值

网友:
有个时候,拔插的时候,将蓝色输出针触电了,击穿了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看下RGB阻值吧。正常对地是75左右

RGB是一个芯片吗?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
打VGA接口123的对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GB是一个芯片吗?长什么样子的?

RGB是  红绿蓝   三枪色,  就是VGA接口 上面的

网友:
开机画面正常应该就是RGB,有的偏黄也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是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   R G  B   不正常    测试下  对地  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是  红绿蓝   三枪色,  就是VGA接口 上面的

总是听你们说到这个东西,但 我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对不上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GB是一个芯片吗?长什么样子的?

三基色。。VGA接口的123脚。用蜂鸣档测量他的阻值。

网友:
偏黄也许是灯管老化。还是VGA线质量不好。接触不良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基色。。VGA接口的123脚。用蜂鸣档测量他的阻值。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妞妞 这个RGB 是红绿蓝三基色  驱动板 主板上的VGA接口的1/2/3脚就是这个信号    但是我不是很懂一个脚RBD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你帮我问下超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