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不亮怎么回事,帮帮忙

楼主(2016-08-21):
为什么显示屏,显示15分钟就黑了,用手电一照有图像,灯管测试仪,测试了,灯管亮,高压条换的新的,可是故障依旧如此,为什么呢,那里问题呢?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估计还是灯管的问题,也可以看下高压条的条件。,

网友:
你拆开看,就能看到,应当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暗屏 查背光电路

网友:
查高压电路 灯管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虚焊

网友:
灯管问题,你久点下,看会不会灭。

网友:
灯管换掉应该可以

网友:
灯管问题,基本是漏电

网友:
先找四根好的灯管点在高压条上面。15分钟黑不黑,那不就找到问题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