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AM9A,DELL六代,HM170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21):
广达AM9A,DELL六代,HM170笔记本图纸下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489-1-1.html今天接一DELL笔记本电脑  客户说刚买半年去维修站  告诉他们进水了保不了。  2话不说接过机器拆机检测  如下图外壳型号和板号: 拆机发现就键盘下和桥附近的几个电阻有进水痕迹     各电感打值感觉没什么异常  然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60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101 又掉到0.0060 再自动上到0.0101 反复这样 既然这样打开图纸追查腐蚀的两颗电阻R401和R403  哦?原来是桥的待机复位, 看来是要捡钱的节奏啊!  单实际测量发现电阻两端均3.3V  而且电阻的阻值也都是30K 唉慢慢查吧 。 就按不触发来修  首先测量桥的PWRBTN# 连接到EC的81脚没有电  但是在按下开关后  有3.3V 瞬间又没有了 瞬间又有 一直这样  拔掉开关也一样排除了按键漏电  以往的机器PWRBTN#脚应该一直都为高但是这个机器太新了也不确定是不是正常。于是怀疑是不是缺电造成的呢? 先测一下3 5V的电感吧  在待机的时候测得PL16有+3.3V_ALW   PL17也有+5V_ALW 并且+5V_ALW升压出+15V_ALW(这个是2级电压转换的控制电压) 正常输出。追查+15V_ALW来到PQ27 PQ1和PQ25等G级。并且还发现了图纸53页有厂家的时序图 。按照时序 +15V_ALW这个电已经有了按下开关EC应该发出SUS_ON 控制PU14输出+VCC_1.00(这个电应该是桥的S5电压) 还控制PQ27产生+3.3V_SUS   实测在按下开关后EC已经发出SUS_ON 并产生了+VCC_1.00  +3.3V_SUS 但是随着电流跳变  SUS_ON 的电压也是3.3V  0V  3.3V  0V跳动按照时序继续往下测 EC发出的RSMRST#也一样在跳变   但是当测到 SIO_SLP_S5#  时 一直都没有电压  。到了这里我就开始怀疑桥的待机条件不正常所以没发出SIO_SLP_S5#  或者桥本身坏掉了  。突然眼前一亮 桥复位电阻旁边挨着322.768K的晶振这个我已经看过了表面没什么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它进水坏掉了啊 因为以前换过几个晶振坏了导致不能触发的  。拿出我的示波神器一测 欣喜若狂居然真没有波形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疯抢对准晶振就是一顿吹,  然后上电  居然触发了电流一路跑到1.几V   此时兴奋不已放下手中一切 出去美美的抽了一根。  回来后带着喜悦的心情按下开关    我草。。。  又和原来故障一样  再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波形又没了    既然这样手头又没有一样的晶振 就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大的并用棒胶固定好焊的有些难看 ,对付着看吧  呵呵~~  换好后测波形正常 并装机测试一下午没有问题 最后附上图纸

 会员13848252元2023-8-24 14:10
 会员3653552元2023-7-30 22:06
 会员262632元2023-2-5 16:00
 会员13806912元2022-11-10 16:50

网友:
高手啊  这都行

网友:
呵呵  一般一般

网友:
看估计很快改变可不可不看;控江路;

新时代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看了会快高考

琪维PC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322.768晶振

网友:
很好很细心

网友A:
楼主图纸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B:
这种金正戴尔的经常用 做桥时易坏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上升沿触发,开关那没有3.3是正常的,楼主修的不错,就坏了一个晶振,捡到了啊

网友D:
修的不错,这个机器价格应该可以!

网友:
哥你说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这个机器价格应该可以!

呵呵报了3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上升沿触发,开关那没有3.3是正常的,楼主修的不错,就坏了一个晶振,捡到了啊

开关电压我是用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金正戴尔的经常用 做桥时易坏

这个桥我都没见过 第一次修

网友D:
报了有点便宜了,上次我遇到一个被雷劈的,去售后说换主板1XXX  后面修好收700

网友:
谢谢提醒 这个纯属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了有点便宜了,上次我遇到一个被雷劈的,去售后说换主板1XXX  后面修好收700

城市不一样啊 我这小城市铁岭  维修300都是高价了

网友E:
已经加分鼓励!可调电源看着挺唬人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新人求罩 -1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加分鼓励!可调电源看着挺唬人的!!!

欢迎大神光临寒舍

网友F:
这个可调电源不可以烧鸡

网友G:
不错  学习了以后不触发先看看这个试试

网友H:
楼主的可调和我的一样啊  楼主捡钱了

网友I:
6代机的图纸都能搞到也是牛,不知道6代的时序是不是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调电源不可以烧鸡

可以烧鸡的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6代机的图纸都能搞到也是牛,不知道6代的时序是不是会不一样

六代的貌似桥待机  不一样 25M变成24M了  CPU需要的电也很多  难搞

网友J:
一开始直接去戳晶振多好 呵呵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能修到的不多

网友:
好难看啊从台式主板上的摘一个比这个好看的多

网友K:
苹果修过这样的   我是看压差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新人求罩 -6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可以收不少吧     确实是高手

网友:
我的老师告诉我说电流的单位是安培A

网友:
维修细心,事半功倍

网友:
晶振出问题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L:
好奇怪,晶振是 水 造成的吗

网友M:
这机子待机0.006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可调和我的一样啊  楼主捡钱了

天天都捡钱就好啦

网友N:
真心高手,不过为什么rsmrst会随着pwrbtn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机子待机0.006正常吗,

是正常的 放心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修过这样的   我是看压差的

我这个也有压差啊  但是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开始直接去戳晶振多好 呵呵

那我省老多事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奇怪,晶振是 水 造成的吗

应该是  晶振旁边的那两个电阻就是桥的复位明显 腐蚀 但是没坏  晶振虽然外表看着正常但是确实坏了  他俩离的很近

网友O:
相当 的给力啊,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  学习了以后不触发先看看这个试试

不触发  直接就干了  试试

网友:
楼主好厉害,一步一步排除解决,哎,向楼主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也算捡到了 爽

网友P:
待机前轴分析的漂亮,只要开机电流不大,都是那些事

网友:
楼主用的可调电源不错呀。

网友Q:
有示波器思路就是不一样,搁我就量量有没有压差,估计这板子就死我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真心高手,不过为什么rsmrst会随着pwrbtn跳变呢

因为桥的待机条件不正常  所以处于  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相当 的给力啊,不错不错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示波器思路就是不一样,搁我就量量有没有压差,估计这板子就死我手里了

一言不合就是换   感觉哪不对就干它

网友:
晶振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用习惯了啊  培养出感情了都

在你们县城开店吗?

网友:
学习了  维修是一个细心活

网友S:
6代又开始有坏的了啊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U:
楼主工具   蛮好的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工具   蛮好的  很不错

技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客气啦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谢谢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S:
6代又开始有坏的了啊

人为进水了啊 要不还真遇不到

网友:
晶振导致桥的条件不足掉电,移花接木的不错

网友:
好啊,恭喜你双捡发了。多发这样的贴子,就当是作笔记。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593-1-1.html 这是我之前讲过的一次时序分析
你这个文章我收集到本周的期刊了。继续加油~~~

网友:
好新的机器楼主BIOS备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在哪里找的啊

开头有链接

网友:
截个电路图嘛

网友:
问题判断准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这个机器价格应该可以!

少了这个机器五千多 最便宜的

网友:
我们维修的要多思考改进,总是有可能的。

网友:
32.768不正常,也就是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所以SIO_SLP_S5# 也就不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希望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非常好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V:
6代的机子现在好多没过保,楼主修了一台进水地厉害,分以加

网友W:
可以换个台板上32k晶振上去

网友:
这以新的机器楼主都有图纸,何不上传来分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可以换个台板上32k晶振上去

是的  以前修别的机器我也换过 台板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V:
6代的机子现在好多没过保,楼主修了一台进水地厉害,分以加

谢谢 支持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 支持   共同学习进步

这机子我第一次在论坛看的修6代的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时序,动手实操 好

网友:
不错,从中学习了点东西

网友X:
这个也进水啊,好像进不去把?但事实是确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也进水啊,好像进不去把?但事实是确实坏了。

从键盘进去的  键盘底下水迹多   但是修完测试键盘  还没坏真是幸运

网友:
楼主这波波抓的可以啊  看来我必须也得买示波器了

网友:
六代的, 五代都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凡事细心严谨还是蛮好的

网友:
300都喊着低。我们这直接客户200还都不想修。

网友:
看你们的分析很到位 示波器也很高达上  我要退伍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让我们菜鸟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现在修个笔记本还能报300啊 ,真不错

网友:
这机器有点麻烦

网友:
晶振坏了呀

网友:
这晶振换不错。分析的也挺好~

网友:
有图纸哦  是要好些

网友:
普通客户300可以,同行的话估计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牛X,羡慕中

网友:
好耐心,修好就是牛!

网友:
看来进水腐蚀的不是很严重

网友:
晶振坏的不多见。

网友:
看着挺容易到自己修还是会听费工夫的  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单生意赚了不少

网友:
示波器维修,真维修,晶振级别的技术!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学习帖,加分。

网友Y:
楼主好细心阿 那个有问题的晶振的引脚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好细心阿 那个有问题的晶振的引脚有电压吗

我的这个是有电压的  有的是没有的

网友:
晶振这样也行?下次试试看

网友Z:
南桥的晶振你都没有嘛?这样不好看,不过顾客也看不见,技术没得说!牛!迅维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Z:
南桥的晶振你都没有嘛?这样不好看,不过顾客也看不见,技术没得说!牛!迅维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你是妹纸啊?

网友:
这种小晶振应该很多吧!这个搞的不美观

网友:
男的  维修那里有妹纸

网友:
故障不大,但是快、准!

网友AA:
楼主运气真好,我有个y700,今年6月份出厂的,进水查到是ec问题,但是没有配件卖,好不甘心

网友:
最新款,长见识,有些新东西也是纸老虎,哈哈

网友:
还是发个晶振比较好

网友:
好新的机器  ,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要价要死命的高

网友AB:
已加分 话说楼主的胶棒 怎么黑呼呼的~

网友:
LZ  按时序维修;一步一步来,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已加分 话说楼主的胶棒 怎么黑呼呼的~

棒胶太粗  胶枪放不进去啊   然后我就用的打火机烤的

网友:
高端机,晶振看起来都好牛B,但其实频率都一样,这个晶振换上去气死华硕装B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上升沿触发,开关那没有3.3是正常的,楼主修的不错,就坏了一个晶振,捡到了啊

凡是PWRBTN#都是高低高,用示波器把时间打到10MS左右可以看到是先3.3再拉低到0v再抬高到3.3V的,不能纯粹的说只是上升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凡是PWRBTN#都是高低高,用示波器把时间打到10MS左右可以看到是先3.3再拉低到0v再抬高到3.3V的,不能纯粹 ...

那只能说是以前那套理吧,现在有的新机器开关那就是低电平啊

网友:
楼主一开为什么没有查这个晶振呀,晶振也是属于开机电路的问题。晶振估计是腐蚀后内部不良了。。

网友:
历害,运气也是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牛牛的

网友AD: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只是LZ这样粘在高温下,会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只是LZ这样粘在高温下,会不会掉。

不会的 那个位置 没有发热元件

网友AE:
桥的待机条件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桥的待机条件有问题啊!

是的啊 兄弟理解能力不错啊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 学无止境哦

网友:
6代挺新的了

网友:
技术够硬   学习一下

网友:
好好学习你的方法

网友:
厉害的人物值得我们敬佩

网友:
上次修个4代的机器进水没整好板载的CPU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新机如果没有图纸的话真的比较害怕。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

网友:
还不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很细心啊,学习拉

网友:
我是来学买的,呵呵!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就坏了一个晶振啊,

网友:
楼主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技术好,修的不错!钱也捡到了

网友:
运气不错,就坏了个晶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厉害   小弟佩服

网友:
还算可以的 了,比较仁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调电源不可以烧鸡

应该就是一样的哈,只是看起来高档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6代机的图纸都能搞到也是牛,不知道6代的时序是不是会不一样

应该稍微有点变动,没事的,等我们修到有大神会分析出来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待机前轴分析的漂亮,只要开机电流不大,都是那些事

如果SLP_S5#没有发出来,而电流有轻微跳变一般就是桥的待机条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测这波形是不是两个脚随便选一个都能测到一样的波?

32.768的波形看起来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运气真好,我有个y700,今年6月份出厂的,进水查到是ec问题,但是没有配件卖,好不甘心

带程序的EC我都不敢换。有的贵的100-200一个要是换上去不行不就完蛋了

网友:
一般这种电流有轻微的跳动一般都是南桥的条件问题,就和RTCRST#不正常一样也会造成这样的。不出SLP_S5#但是EC看起来有动作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句话真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晶振也会坏?

网友:
晶振没腐蚀到都出问题真的很意外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还好是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
可调电源这么高档

网友:
好快,已经修上6代了啊

网友:
楼主讲解得很详细 又有图片 看这种贴才真正学到东西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熟悉,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机

网友:
楼主 基本功好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