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E2460SWG使用中黑屏

楼主(2016-08-21):
先上显示器型号 开机正常 用一会黑屏指示灯也黑啦打开机子电源板型号
查5V电压最低只3。7V 最高4.5V不稳定 查次级稳压电路
C940漏电  换好电压5V正常 开机正常试5小时,此机修复。

网友:
立竿见影啊!厉害。

网友:
看来是电容漏电 导致反馈不正常

网友:
怎么找到是它漏电的,。。。

网友:
多谢,有时维修看运气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 怎么测的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 怎么测的漏电

不是虑波用的  是开关延时用的

网友:
拆下有78K稳定电阻不正常

网友:
去掉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