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系列通病

楼主(2016-08-21):
这3个方波管老坏, 记不清坏哪个了,有谁讲解一下、?

网友:
G控制方波管

网友A:
擦·····原来是第一个,一次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擦·····原来是第一个,一次中

什么故障 不通电 不升压?

网友C:
这三个是什么作用,是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 不通电 不升压?

背光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是什么作用,是供电吗

估计是控制某个信号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是换还是直接拆了?换的话换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