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 V3 REV1.01 15秒关机求助!!!

楼主(2016-08-21):
如题: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这板比较新!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型号的,论坛里也没人修到过这个问题(和这个型号一样的板)!这板的USB分压电阻/排阻又找不到(好像没有排阻,像P5G4还有472和822排阻,而这板就没有)小弟把图片和点位图发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啊,谢谢啦!!!

网友:
上面那个是此板的点位图

网友:
各位大神快来帮帮忙啊,谢谢大家!!!

网友:
论坛里没有这板的案例

网友A:
你说的那是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B:
主板有断线 pci插槽第二个

网友C:
把所有的USB供电6角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D:
在点位图里搜索“USB-OC#”

网友:
华硕USB过流就是这样,。。,

网友:
用点位图 在模糊查找中输入 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是钳位二极管吧?

是哪个钳位二极管的问题啊?(音频接口旁有3个,USB接口旁有一个,VGA后面也有一个)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断线 pci插槽第二个

是第二个PCI插槽断线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的USB供电6角芯片拆了看看

都要拆?前置的也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点位图里搜索“USB-OC#”

我用的是河蟹点位图软件,不知道在哪搜索

网友E:
不就在几用红色圈起来的 二极管 旁边 有俩个电阻 一般都是 USB_O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就在几用红色圈起来的 二极管 旁边 有俩个电阻 一般都是 USB_OC#

是图1还是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就在几用红色圈起来的 二极管 旁边 有俩个电阻 一般都是 USB_OC#

麻烦圈出来啊,谢谢啦!!!

网友F:
用点位图看的话几下就能秒杀哈。USB_OC#找到就OK

网友G:
有点位图还不知道哪个是USB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点位图看的话几下就能秒杀哈。USB_OC#找到就OK

SF,指点指点啊,河蟹点位图软件哪里有搜索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点位图看的话几下就能秒杀哈。USB_OC#找到就OK

SF,USB_OC#这个信号一般在USB接口旁吗?谢谢SF!!!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位图还不知道哪个是USB检测信号?

USB检测信号一般是由分压电阻组成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点位图还不知道哪个是USB检测信号?

USB检测信号通常是在USB接口旁还是南桥旁?谢谢!!!

网友:
有点位图还不知道哪个是USB检测信号

网友I:
有点位图还找找不到?直接搜索oc#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点位图还找找不到?直接搜索oc#不就出来了吗???

河蟹的点位图软件,找不到搜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河蟹的点位图软件,找不到搜索的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检测信号通常是在USB接口旁还是南桥旁?谢谢!!!

USB的都可以在附近找到相连的零件

网友:
应该近USB口的五脚芯片吧!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不确认应量一下USB接口电源是不是到那个五脚芯片中的哪一下,或者找相似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搜索 S_USB_OC#  这板子  有4个   全部为高   就可以了   !

网友:
大神真多啊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解决了!

网友:
修过流保护的板子手法都一样的,华硕的是排阻,很多板是两个电阻,只要把跟USB 5V相通的排阻或电阻的另一边修出3V就OK了 。

网友:
上面 宏碁 已经把故障点标示出来了,照着干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