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4.7 无服务 求助

楼主(2016-08-21):
各位大神,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功放的问题,插卡是认卡的 ICCID 有,基带有,手动运营商有 ,*#06# imei 有 就是无服务
无服务

网友:
换联通的卡试试,还原一下网络试试,打112试试,刷机试试。各种尝试。

网友:
不知怎么使用的,不好判断.

网友:
如果是摔的机器建议把U_BB_RF取下来看下左上角那两条容易信号是否断线?

网友:
换个天线开关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了

网友:
小6通病,拆基带CPU飞两根线包好

网友:
不好修啊,东西

网友:
有基带。。先刷机,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还是有故障 ,就搞2G 功放,2G 功放出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