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触发不亮

楼主(2016-08-21):
Dell5520 电流0.9 不 亮 内存和u都换过 电流还是一样 刷了一个BIOS还是不行 u供电没有 求高手指教
触发不亮

网友:
u供电没有就修U供电先 查U供电IC原理

网友:
对啊 没有供电就查 一步一步来

网友:
首先看下 跑马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