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触摸屏,奇葩问题,求解

楼主(2016-08-21):
如题,现象如下:
1、开机屏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2、更换屏、屏线、BIOS等均无果
3、正常时是:屏幕在下,壳朝上,把电脑D壳朝下,AB壳朝上不显示!
4、外接同样
5、只留主板下半身,主板放平,开机不显示,主板呈90°外接正常的显示,再放平无显示,再90°显示!!!
6、拆成裸板也是同样现象!
求解!!!
1、这个主板难道带屏幕翻转识别设备?
2、以上奇葩问题有人遇到过吗?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奇葩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绝对是奇葩 关注楼主后续解决方法

网友A:
谢谢大家关注,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给了它两拳,居然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关注,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给了它两拳,居然好 了

这样也可以,好吧!!!

网友:
请原谅我见识短浅,从未遇到像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类似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