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三代换EMC1619L 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16-08-21):
求助
如题  原机是电源口坏了,换了口后检查电流异常,ec发热,
由于此ec自带程序,在*宝上面淘了一个说是原装的带程序的,结果收到的芯片已经是被焊过的了,应该不是原装的,但是 可以开机。
问题就来了,电池充电,键盘都是正常的,就是触摸板  指杆用不了。
BIOS在官网上下载刷新了还是一样
bios下面显示  BIOS信息跟ec信息都是g6开头的
求助现在该怎么办?重新换个ec还是怎么办  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
这机子就是奇葩,换拆机的,也不会顺利

网友A:
EC控制还是再换一个吧,实在不行接外接吧,给客户商量

网友B:
建议如果接着修的话再换一个ec试下 换家买

网友C:
ec带程序就是麻烦 网上买的经常用不了

网友D:
是不是与EC程序的版本有关

网友E:
这芯片应该买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应该买剪板的。

买的剪板的   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  就换EC

刷了管网的BIOS也不行   惆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控制还是再换一个吧,实在不行接外接吧,给客户商量

发了一片没程序的  新的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果接着修的话再换一个ec试下 换家买

重新买了一个新的   看到时候刷BIOS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带程序就是麻烦 网上买的经常用不了

假的  tb买的  手工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与EC程序的版本有关

有可能吧     应该原机拆的没问题  这个是假的吧   我发个新的试试

网友:
thinkpad的本子我感觉不好修。

网友:
按图纸的,应该是有上料的啊……

网友:
lh  shua  bios ss  l

网友:
解决了,解决了,分享一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上次饼哥分析华硕的也是,把我么都绕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