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 ich架构 不跑马真是头大啊 我想了解深的东西?

楼主(2016-08-21):
我从g450 版号为 la-5081p中 截取的几个图   第一张图中说到 要测量北桥的供电  这个很明显 我就不问了 但是在这张图中说到要测量时钟 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 共四种时钟
既然要测量 我们先要认识  lvds的时钟是哪个 vga的时钟是哪个  dmi的时钟是哪个  fsb的时钟是哪个  只有从电路图中 找到了才好下手测量啊  我自己也找了时钟但是问题是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
因为他们在一起,我怀疑这个是fsb的时钟但我不能确定。
这三组时钟是不是就是那剩下那三种的时钟呢,我不能确定,说不定根本就不是那三组呢,那么剩下的vga dmi lvds 到底在哪里呢?麻烦懂得大师翻翻你手中图纸 帮帮我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我只需要在图纸中能找到就行 至于在主板中能不能找到 或者 点对点的能不能测量 那另说 那不是我这个主题问题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突然之间 来了点灵感  大家帮我参考下

网友:
进 迅维深造啊

网友:
没有时间 各种条件也不允许   自己能多学点就多学点  只怪我当初选错了学校

网友:
有你们迅维学员 能及时来到我的帖子里 我也感到很高兴啊   不论会不会能来的我就欢迎  我双手 再加上 两个脚 一起欢迎  实在不行 在加上两个胳膊和两条腿

网友:
我也想去实地 就是时间太紧了

网友A:
双桥不跑码还是测一下ADS#,PCI设备,cpurst,BIOS,当然也有别人动了手脚(我遇到过),G450不出意外的话都是显卡有问题,没有楼主想的那么复杂,时钟很少会坏,不放心可以直接换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桥不跑码还是测一下ADS#,PCI设备,cpurst,BIOS,当然也有别人动了手脚(我遇到过),G450不出意外的话 ...

我这里只说n卡    比方有台故障机问题是不跑吗(前提是南桥复位要正常) 内存马片没有波形  最后加焊n卡的显卡 或者更换n卡的显卡 修复(也是说主板上除了n卡的显卡以外没有其他器件坏的)你有没有遇到过啊 ?   换句白话 也就是 n卡的显卡虚焊会造成不跑马吗? 我也测量了下 ads# 可是我示波器用的不好  抓不到波波  只有电压

网友:
看着头晕 持续关注

网友:
一修板,一般不需要考虑时钟,碰到时钟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去迅维再去学习下。

网友:
没有看太懂     不知道

网友:
兄弟这种机换板不就得了,还修什么呢?成本太高了

网友:
好深奥,好难懂啊 我就不会测时钟

网友:
用示波器测看看嘛

网友:
这个贴超出小弟的理解范围

网友:
显卡有影响也会这样 不跑码

网友:
修了好多年还真没研究过这么深,看来应该深入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