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PCH没有3V供电都可以显示!

楼主(2016-08-21):
维修机器:G580
版号:LA 7988P 图纸可以参考8981
板子拿来测量桥供电电感短路,去掉供电相关的电容,打上下管阻止都正常。测量PCH上面的小电容短路,立马换新桥。
换完新桥,看阻值已经不断路。插电待机居然0.6,按快关没反应。待机这么大,寻思着有东西短路了。不会是PCH把?用手摸PCH不热,到处摸板子,发现待机芯片这里发热,测量线性3/5正常,3v电感才2.5V,5V电感才4.5V 。更换芯片,没变化。没思路,到处摸就只有这里发热,感觉会不会是芯片背面的上管子发热,更换后还是没变化。加热3/5大电容和旁边的小电容也没有变化。

断开3V的隔离点,此时3V/5V都正常电压。打阻值正常,看来是后级拉低了。一个一个断开,断开这里的时候待机电压正常。

按了一次开关,居然触发了,电流一路跳变,接个显示器可以显示。这时候我笑了,没有3V的PCH供电都可以显示!!测量隔离点一边3V,一边5V。又开始找这个3V_PCH电压经过哪,看看5V哪里来的。看到这里

经测是D1已经短路,把5V传到3V那里导致了3V变成5V。更换D1,接好隔离点 可以显示。

网友:
二极管短路了,嘿嘿!

网友:
想不到的故障点。

网友:
有图就好了,可以看得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