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VW193T冷开机显示花屏,需热机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8-21):
ASUS-VW193T冷开机显示花屏,求助!热机10分钟也自动好了。
要是用风筒加热一下立马就好了,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是一样。
求助

网友:
应当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这个没得修的,除非你有修屏的机器

网友:
把屏上的小板有个芯片。加焊一下应该可以好。

网友:
屏的问题了嘛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的元件有不良的了

网友:
屏的逻辑板直接换掉,或者直接换屏。

网友:
风筒吹的哪里?对着屏吹吗?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不良呢

网友:
看下屏上面的芯片吧。估计是上面的元件不良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吧,直接拿 风枪对住逻辑板吹,缩小小范围再维修,逻辑板的几个关键电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