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暗屏必杀维修 有图纸BIOS

楼主(2016-08-22):
接顾客神舟A400-D52,开机有声音,外接有显示,拆机发现B15往R169短路,屏无主供电,BL ON电压正常。飞线接上,测R172阻值为0,不正常,更换100K电阻,上电测试,屏主供电电压1点几伏,不正常,怎么办呢?经分析,给R174装上0欧电阻,去掉Q15、电阻R169,上电开机测试正常,图如下:
点亮后的电路图和BIOS省了很多麻烦。

网友A:
那就是这边短路造成的,烧了前面VIN到屏上面的1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边短路造成的,烧了前面VIN到屏上面的19V?

有道理,应该是R172电阻变小短路,没有屏VIN供电,其他芯片应该也有坏,如果查起来有点麻烦,这样改起来比较省事有效,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应该是R172电阻变小短路,没有屏VIN供电,其他芯片应该也有坏,如果查起来有点麻烦,这样改起来 ...

一般这话就是把那个拆掉。,直接VIN过去也可以的,一般的都是直接B+或者VIN

网友:
还是把去掉的零件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