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EV2.01 ? P8H61 REV3.0 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2):
     10元从同行那儿收了一块换下来的华硕P8H61主板. 压上CPU 内存条通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CPU供电无. 电源管理IC是华硕EPU ASP1000RM ,查资料得知第38脚为开脚,

此脚通过ASP1000RM旁边的电阻PR1116联通到VCCIO. 查VCCIO发现无电压.  VCCIO是由CPU座旁的PQ13,PQ15与PU7组成的DC TO DC电路提供,查PQ13,PQ15的栅极无驱动电压,再查驱动IC PU7 无EN开启条件. IC PU7的型号为RT8120  PDF资料应用原理图如下

当EN为高电平时RT8120停止工作.事实上这块板子也是这么设计的.只不过给上图中这个场管栅级加了一个由5VSB上拉的电压,再加了一极场管来控制这个上拉电压.也即高低电平转换. 由PQ17与PQ41完成转换,当PQ41栅极为高电平时PQ17栅极为低电平,RT8120开始工作.查PQ41栅极无电压.此高电平由PCH 1.05V 经由PR204提供.     PCH 1.05V由内存供电1.5电压经由 PQ20 PQ21 提供, PQ20 PQ21与PU10(运算放大器LM324)组成两级线性交错直流稳压电路.PQ21的漏极输出PCH 1.05V ,量PQ21的漏极(也即PCH 1.05V)只有0.45V.再查PQ21的源极与PQ20的漏极连接点电压为0.9V,怀疑PQ20导通不够造成电压偏低,于是查PQ20栅极电压有4V左右电压
(在这儿我走了弯路)是怀疑PQ20坏了,换了一个.电压还是出不来 ,接着怀疑LM324基准比较电路出了问题,因为PQ20栅极电压由LM324的1脚提供,LM324的1 2 3脚是一个运算放大单元,1脚为输出脚 ,2脚为反向输入端,3脚为同向输入端,  3脚比较电压由内存供电电压1.5V与PCH 1.05V经排阻PRN2分压得到. 反向输入端2脚电压是经由排阻PRN2连接到PQ21的源极与PQ20的漏极连接点(负反馈电压输入). PQ21与LM324的5 6 7脚组成相同的电路. 5脚为同向输入端, 3VSB经由PR159 PR161分压得到1.05V的基准电压提供给5脚.6脚为负反馈电压输入经由PR152连接到PCH 1.05V. 这两个电路交错在一起了.线性交错直流稳压电路. 查了5脚的基准电压1.05V,正常. 6脚为负反馈电压是由 PCH 1.05V提供的不正常的0.45V,交错在一起分析有难度,查了半天查不出个所以原.
实在没办法把LM324换了,PCH 1.05V还是出不来. 又量了半天相关的电路,不经意想起PQ21的源极是0.9V而漏极 PCH 1.05V 只有0.45V,是不是PQ21导通不够呢,量了一下PQ21的栅极发现有12V电压,这很明显了.满足完成导通条件.现在要干的事当然就是换PQ21.  换完上电试机,开始跑码了.
   但是没过3秒钟又出新问题了 ,码跑到59自动断电重启,再跑59再断电重启,不停循环.  刷个BIOS吧,看板子中间印有P8H61 REV2.01, 如是在论坛中搜索找了个P8H61 REV2.01的BIOS刷了,没变化. 拿着板子思考什么情况呢,无意间发现板子的并口接口座上有一标签上印有 P8H61 <REV 3.0>,这是什么情况?板子中间明明印的P8H61 REV2.01几个大字,这标签上又印的是P8H61 <REV 3.0>, 难道是BIOS不对,跑华硕官网找P8H61  REV 3.0主板,找不到,找P8H61 REV2.01也找不到.百度了许久发现一个鸟文网站有一个P8H61  REV 3.0的BIOS ,拉下来开刷,上电,试机,跑码了,不掉电了,上个显卡再开机,主板LOGO出来了,准备搞定收工,点了开关针关机,开始收拾工具.收完工具一看屏幕黑了显卡与电源风扇还在转.难道又出问题了? 拔了电源线等风扇不转了再插上,自动通电了.点一下开关针,又跑码亮机了.再点开关针开机,关了机风扇还是转,换个电源试下吧.正常开机关机. 来是跟了我6年的老长城出了问题.
总结一下吧:

在修H61芯片主板的过程中我发现,什么开机就断电呀,什么反复断电重启呀,什么PCIE供电正常独显不工作集显正常工作呀,什么供电复位正常不跑码呀,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几乎90%以上的刷刷BIOS就OK了.而且要找对正确版本的BIOS避免少走弯路. 好多问题都是刷刷BIOS就解决了.

修这块华硕P8H61 的板子也总结一下吧,这块板子是先有了内存供电才有PCH 1.05V桥供电,再有VCCIO电压,然后是CPU供电.而且PCH是由内存供电电压转换得来的.偷工减料啊.
现在的主板真是越做越纠结了.

附上这个不知道是 P8H61 REV2.01 还是 P8H61 REV3.0 板子的正常开机BIOS,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人,羡慕!

网友:
写的很细致,

网友:
写的很细致,最近我这里h61的坏板很多!!各种不加电,加电掉电的,一会儿都去刷刷bios

网友:
写得很详细呗

网友:
加分了,高手

网友:
好详细的过程哦,楼主多贴图会更简单明了

网友:
已经加分鼓励了

网友: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好贴当然要加分

网友:
修的很耐心,至少10元赚回本钱了

网友:
现在主板修起来头疼

网友:
H61的板子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主板型号官网查不到吗

网友:
H61大多是BIOS问题,遇到很多了,电路问题一般直接换板子了,麻烦

网友A:
加分鼓励,楼主这个编辑还要下次注意下,一般很难看的下去

网友:
楼主修机不易啊。文章要简明一点。

网友:
好多字 看的我好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楼主这个编辑还要下次注意下,一般很难看的下去

语文不好,下次我一定多注意

网友:
现在的主板出问题的几率也大了

网友:
我今天也弄这样一片板子,P8H61 R2.01不触发,用起子碰触32.768有时会上电,跑几个码,但过会又停了。换了个32.768,现在干脆不触发了,因为没有点位图,没有资料,不知从何下手。强行上电,内存供电1.57,CPU VCORE1.08V,桥1.22V,想刷个BIOS,但没分下载,唉,悲催啊,平时不发贴不回贴,关键时候就蛋痛!哈哈哈。

网友:
太厉害了,虽然看的有点晕,说明自己还没到那个级别,每个主板供电方式都不一样好累人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设计靠向笔记本了,难搞

网友:
好多字  密集恐惧症  楼主辛苦了  加分了

网友:
修主板的都是高人,羡慕!

网友:
真是详细压!!!  不过华硕主板多是刷BIOS 和822问题

网友:
台式机主板已经没有心思去修了

网友:
修片板就20快没意思

网友:
我有个测试维修用的电源最近才发现,用它开机不能认机械硬盘,SSD能认,因为我一直是用二手SSD来试声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