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楼主(2016-08-22):
今天接了一个鸿基 e1-471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待机电流为0.0256,测试各个地方没有短路的现象   3.3和5v已经产生   ec的acin和lid也是正常的,当测试到s5_on信号的时候有2.5v  不应该啊,这个待机的时候应该是低电的,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这样时序就打乱了,怀疑是ec坏了,取下之后,再去测量EC的26脚S5_ON,还有2.5v,搞不懂什么情况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机器待机是没有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待机是没有3、5v的

你确定不,我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B:
机器修好了,新里想着要么南桥这边问题,要么ec问题,ec的条件基本都正常,所以我直接换了一个ec,结果还是一样,再去查下南桥的条件,发现问题rtc电路存在问题,+3V_RTC经过r596和r593转换成RTC_RST#和SRTC_RST#,测试rts_rst#有3.3v,正常SRTC_RST#只有0.5v,测试r593是20k,电阻没有问题,要么就是 c620    C612问题,要么就是南桥问题,换掉这两个电容,还是一样,难道是南桥问题,但是我不想换南桥,就把20k电阻直接短接,再次通电,结果很意外,开机了,修到这里,说明是srtc_r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好了,新里想着要么南桥这边问题,要么ec问题,ec的条件基本都正常,所以我直接换了一个ec,结果还是 ...

说明srtc_rst#到南桥的板层有漏电。不管他了,直接短接,好用就行,还好没有换南桥

网友:
思路清晰,修板达到这种水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