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3521 +VCC_GFXCORE_AXG absent

楼主(2016-08-22):
Hello friends!
This is my 1st post, but unfortunately can not write in chinese language!

I got dell inspiron 15r3521 - platform : LA-9104P for repair, with shorted 19v line.
After replacing faulty PQ701 and PQ704, short is gone, and all voltages are Ok except +VCC_CORE and  +VCC_GFXCORE_AXG (both=0V)

Changed PU700 Isl95833 with a recovered IC  from another motherboard,  +VCC_CORE is now Ok, but +VCC_GFXCORE_AXG  is still absent  (=0V)
VCC_GFXCORE_AXG Resistance to gnd=0.30hm (at coil PL700)
Flashed UH2 (EN25QH16) and UH6 (EN25Q32B) with dump file downloaded from this site, always same problem!!!

Any idea, what to do next ???

Is there a way (a tip) to test the +VCC_GFXCORE_AXG line without load of PCH HM76, so as to confirm whether output line has problem or HM76 ???

I think that reflashing IC kb9012 is not needed for this kind of issue. Do you agree ?

Thank you for any help!

网友:
英文表示看不懂    楼主能写中文吗

网友:
哪里的朋友,全是英文,表示看不懂。

网友A:
大概意思说是第一次发帖,开始公共点短路 搞定后发现 +VCC_CORE and  +VCC_GFXCORE_AXG没电 0V,更换 95833后+VCC_CORE有电了但是+VCC_GFXCORE_AXG还是没电,测量了一下 +VCC_GFXCORE_AXG对地阻值0.3HM,刷了 2个BIOS 故障依旧 求思路

网友:
后面还有 大概说+VCC_GFXCORE_AXG从哪里来的?是 换PCH还是 9012?会分析的可以帮助分析一下电路图

网友:
Hi !
Summarize : Dell inspiron 15R3521 mobo LA-9104P came shorted.
After I changed Isl 95833 + PQ701 and PQ704, fan is now spinning but no display!

All voltages are Ok, except VCC_GFXCORE_AXG=0V
VCC_GFXCORE_AXG output resistance to Gnd=0.3 ohm

Any idea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get display ???

Thank you

Translation to Chinese with google engine :
嗨!
总结:戴尔Inspiron 15R3521主板LA- 9104P来了短路。

我改变了ISL 95833 + PQ701和PQ704后,风扇旋转现在却没有显示!

所有电压都OK ,但VCC_GFXCORE_AXG = 0V
到GND VCC_GFXCORE_AXG输出电阻= 0.3欧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得到显示任何想法?

谢谢

网友:
Please help solve issue !
Thank you!

请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

谢谢

网友:
外国 朋友

网友:
No suggestion, no help!!!
Better return laptop to customer without repair.

沒有建議,沒有幫助!
更好的回報筆記本電腦客戶不需修理。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刚刚修了一台 DELL 3521的笔记本,是一台进水的笔记本,+VCC_GFXCORE_AXG这个电压没有没关系,其他的电压是否都正常?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了,电流跑到多少?还有电流是否有跳变?如果电流没有跳变,你要刷BIOS试试了,这个+VCC_GFXCORE_AXG集显的电压如果没有也不影响显示的!另外你维修这块主板的时候最好是插上喇叭,这样你可以通过报警声来确定一部分故障!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意思说是第一次发帖,开始公共点短路 搞定后发现 +VCC_CORE and  +VCC_GFXCORE_AXG没电 0V,更换 95833 ...

Hi! forget to thank you for your translation of my post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to help members understand my post..

网友:
Hi !
Thank you "天下" for your reply. I didn't expect to get any help!
Will see current jump and beep codes and give feed back soon.
Did you mean that  + VCC_GFXCORE_AXG is not needed to get display ? p.s explain!
Do you understand English  ?
Thank you

google translation :

嗨!
谢谢你“天下”为您回复。我没想到会得到任何帮助!
显示当前的跳跃和发出哔声,后尽快给饲料。
难道你的意思是不需要+ VCC_GFXCORE_AXG让显示器? P.S解释!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维修点机器是DELL  3521这款机器,那么我告诉你我刚刚修好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这机器的主板上面如果没有gfxcore_axg电压(CPU核显的电压),机器也可以亮机的!我维修的这台机器就是这样!一开始是主板进水造成的内存供电多处短路更换了一些元件之后不再短路了,内存的1.5V 供电也有了,但是电流跑到0.8A 不动,后来用手摸内存很烫手!于是更换了内存条,这时候电流跑到0.5A左右,但是电流表不跳动!后来又换了一条内存条,发现电流表就跳动了,接上喇叭后有8声的报警,刷了BIOS之后还是8声报警,后来想起DELL 机器8声报警好像是没有检测到显示器,于是我就接上显示屏,机器不再报警了,也有显示了!并且这台机器显示之后的电流还是大约0.5A左右(裸板)!按照这款机器的架构来看,主板除了有CPU的集成显卡之外还有PCH芯片内部也集成有显卡芯片,所伊如果CPU核显没有供电的话,照样也可以有显示的!
    你先确定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了如果还不显示可以刷BIOS试试!先说这么多!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
  还有你不必为我翻译成中文,感觉你是用软件翻译过来的!很不准确!我英文不好,但是基本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维修点机器是DELL  3521这款机器,那么我告诉你我刚刚修好了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这机器的主板上 ...

Hi "World",
Thank you for your new post.
Only, I didn't understand "所伊如果CPU核显没有供电的话,照样也可以有显示的!". Could you please try to write it in English.

Thank you again.

网友:
  sorry i write the wrong  word ! this 所伊!  this type minboard no  + VCC_GFXCORE_AXG  voltage  it can display !this true status !

网友:
You mean it can display on external monitor only, but not on laptop screen ?

网友:
my meaning is it can display on  laptop screen !

网友:
how many current ?is or is not jump ? current jump very importance !

网友:
Will be away for few days. Will give feed back soon.

网友:
Already give feed back ! no + VCC_GFXCORE_AXG voltage ,it also can display on laptop screen ! the laptop how many current ?is or is not j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