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不认硬盘极力求助

楼主(2016-08-22):
先看上图  回答我这电容 能用先飞吗?

不认硬盘 断开数据线 依然 硬盘不转 怎么都不转   已经换了 桥了 无语了我  修了3天了

该试的 都试了  谁有 高级策略  给说一下  谢谢

mzsltyt -1

网友A:
硬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能正常识别光驱就该光驱位算了,简单些

网友B:
可以飞地,上次我们那个师傅飞了认地到盘,你改差桥和硬盘地供电,还有桥哪里i有一个偏欧电阻应该75欧地

网友C:
修供电  啊硬盘都不转  搞信号干嘛啊

网友:
硬盘有5V供电都转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地,上次我们那个师傅飞了认地到盘,你改差桥和硬盘地供电,还有桥哪里i有一个偏欧电阻应该75欧地

耦合电容传递信号的可以用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耦合电容传递信号的可以用飞线啊,

可以地,前提是硬盘要转哈,上次我们店里有一台笔记本系统无法引导,飞地光驱地线,可以认地硬盘地,但是还是系统没发引导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个硬盘是不是好的哟

网友:
先把5v的供电搞出来

网友:
硬盘不转,有供电就会转啦,你试硬盘没为题那就是你的主板没供电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大侠 你告诉我硬盘的复位是啥,我修半辈子了没见过硬盘复位

网友:
供电有吗?耦合电容肯定不能飞仙了,查SATA_ rbias这个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供电  啊硬盘都不转  搞信号干嘛啊

支持  , 硬盘只要通电就会转

网友:
老问 转不转 搞清楚 这是苹果SSD转个毛啊

网友:
一看标题还以为是A1465,怎么会有机械硬盘?查下SATA单元的时钟和供电看看

网友:
这种还没怎么遇到呢

网友:
先确定硬盘好坏,再检查有没有电容电阻缺损,不然就干南桥

网友:
苹果的硬盘很容易坏哦  硬盘有没换过啊?

网友:
你确定这是苹果的图纸吗?

网友:
硬盘不转吗?供电有吗 换硬盘试了吗  信号有波吗

网友:
换一个硬盘嘛

网友G:
这么 低级的 错误我 会不试试吗

网友:
没修到过这种硬盘只能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 低级的 错误我 会不试试吗

:lol

网友:
不好意思 大家 换了 南桥就好了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情况的 换了 南桥不好 接口到线路没问题  那就没招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确实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  , 硬盘只要通电就会转

是啊   硬盘不转搞信号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 你告诉我硬盘的复位是啥,我修半辈子了没见过硬盘复位

没复位吗  哦  那我就混淆了  你看看始终 供电 正常不

网友:
A1465不是固态吗??  你能看到它转也是牛B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不要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