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不出5v简单维修

楼主(2016-08-22):
客户送来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不开机.
拆机测量电源板发现没有5v.测量大电容有380v,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也都正常.当测量到Q901这个场效应管时发现问题,发现3只脚对地短路,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啦

更换Q901成功亮机,这个应该是通病啦,遇见过坏的不少.

网友A:
版主 的精神学习。    这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 的精神学习。    这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

哈哈 简单维修一下,最近没有帖子发啦.最近修机多没找到好帖子发,原谅

网友B:
简单也好啊 细心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也好啊 细心点就行

恩,维修要的就是细心,O(∩_∩)O谢谢支持

网友C:
这个大电容应该是300V吧,怎么有380V?

网友D:
Q901这个场效应管时发现问题,发现3只脚对地短路,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啦,有电阻烧没

网友E:
电源开关管都短了,前面没炸机吗

网友:
简单明了 加分鼓励

网友:
现在 我看到电源板坏了就懒得修了  直接换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开关管都短了,前面没炸机吗

这个是5V的不是前面开关管

网友:
这个是开关管呀,,,,,,它坏了,前面的电源IC还能保住呀,真是命大

网友F:
按他描术的可能是个双二极管,可是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开关管,如果这个开关管三个脚都 短了,那前面一定得炸,是不 是给大家一个误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电容应该是300V吧,怎么有380V?

写错啦
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Q901这个场效应管时发现问题,发现3只脚对地短路,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啦,有电阻烧没

这个幸运,电阻没烧,以前遇到烧一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他描术的可能是个双二极管,可是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开关管,如果这个开关管三个脚都 短了,那前面一定得 ...

这个真没有炸  ,遇到有炸的.....上次遇到烧一片的

网友G:
做维修最重要的是能赚到钱,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最重要的是能赚到钱,来得快

恩 说得对,你不管怎么样修好就行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秒杀,不能说小修啊,显示器我多不敢碰

网友:
不出5V难道出 12V吗?开关管坏了吗

网友H:
应该是碰巧吧,一般Q901击穿会伴随其他一些原件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碰巧吧,一般Q901击穿会伴随其他一些原件损坏。

这个真是巧了,没有损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才发上来的

网友:
最简单的电源板故障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保险应该也坏了吧

网友:
兄弟,你的大电容有380V?

网友:
保险竟然没有炸

网友(2016-09-25):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电容应该是300V吧,怎么有380V?

应该是楼主的手误,打错了,被动pfc的都在300伏左右。除非楼主家的电压是27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Q901这个场效应管时发现问题,发现3只脚对地短路,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啦,有电阻烧没

300伏电压正常,开关管3脚对地短路,没有其他元件烧坏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常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开关管都短了,前面没炸机吗

300伏电压正常,开关管三极对地短路,没有其他东西是不符合常理的,楼主估计是其他细节没写出来,只写换了开关管、一般会烧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甚至保险管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他到底是开关管还是场效应管?

场效应管属于开关管。三极管也叫开关管,这种电源一般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管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烧了这个场管,应该保险也挂了吧,还有一个小电阻。

应该挂了,只是楼主没写出来。不挂是不符合常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真是巧了,没有损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才发上来的

不是碰巧,是不是测量失误,首先,如果一开关管。D S( 场效应管)或 C E(三极管)极击穿,即保险电阻,开关管,变压器,直接形成短路,会烧掉保险电阻。要么直接把开关管炸掉。一般会掉了一个腿。或者把变压器绕组烧坏。(这种可能比较小)。估计还有d(C)极或 S(E)极虚焊,楼主拆卸时可能没注意。

网友:
对地短路应好易找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场效应管属于开关管。三极管也叫开关管,这种电源一般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管的比较多。

谢谢你的回答,我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他坏了,别的地方还有坏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只有这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