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h61m-e每次第一次开机不跑数,重启正常

楼主(2016-08-22):
版号是2.05 刷过bios,之前是一转一停一直重复,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不再停了但是不跑数不报警,取下内存也不报警。但短接重启就会亮机,之后接重启此次都能亮。但是一旦关机再次开机又是这样。bios找过其他的都是一转一停,cpu,内存,都换过,桥也做过。实在没有头绪了,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么?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告知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次不正常就按照不跑吗来修哈,看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B:
找下R10这个电阻看看,曾经有这个问题,返修单上注明R10电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不正常就按照不跑吗来修哈,看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为什么重启就可以点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下R10这个电阻看看,曾经有这个问题,返修单上注明R10电阻问题

这款板子好像有几个版本 我这个是2.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板子好像有几个版本 我这个是2.05

版本不同,架构也是大同小异的,认真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正常,为什么重启就可以点亮?

肯定是元器件不正常,不然的话不可能不亮机

网友D:
不止华硕,技嘉的也有这毛病。

网友:
如果按复位就跑码的话按不复位来修

网友:
看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看看第一次不亮的时候那些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止华硕,技嘉的也有这毛病。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