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改集显灰屏不出图像

楼主(2016-08-22):
N5010改集显按照论坛里改的,能亮灰屏不出图像。什么情况??

网友:
论坛上有这样的经验贴  自己搜下

网友:
肯定哪个步骤没整对

网友:
听说要改BIOS的,

网友:
原来的bios不能动  检查排阻焊好没有

网友:
嗯  改好了 在另外一位那里看到加个2.2K的排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