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 显示07DF

楼主(2016-08-22):
07DF   BIOS正在故障自检中,稳定、不稳定两灯同时亮,复位三次,有FRAME、IRDY、CLK信号,BIOS代码为OK码,BIOS自检中没发现问题。(已仿真)

我想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前面有跑过什么代码?

网友:
有的时候找个代码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前面有跑过什么代码?

05DF    07DF   27DF 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