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 开机断电 电流上0.53 就断电

楼主(2016-08-22):
ACER    S3    开机断电 电流上0.53  就断电了还会在开,    版号12201-2

网友:
只能说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下了两个了不行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送同行维修

网友:
韩南桥试下

网友:
这个都帮不到你  说的太简单

网友A:
刷桥BIOS试试,测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桥BIOS试试,测下供电

BIOS 刷 了   桥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开机电流上到0.55就断电了   然后自己开在上到055又断电了反复这样子

网友:
BIOS    这个机器坏的很多

网友:
把各大供电都打一下,看是不是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