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不触发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22):
一台DELL5520笔记本,据顾客说晚上正常关机以后早上不能开机!待机0.005触发电流到0.011不动,电源按键灯亮!开始刷完EC的BOIS可以正常亮机,机子装好以后还是原来的故障!没法又刷了南桥BIOS又可以正常触发,触发电流也是从0.005先到0.011然后再正常上升亮机,我看了一下论坛待机0.005是正常的!但是装机以后又不能触发,拆下裸板触发还是原故障!后来BGA了集成桥,又可以触发,放了30分钟左右裸板触发还是原故障!待机0.005的时候触发到0.011电流不动得时候拿风枪加热BIOS芯片20秒左右(两个BIOS芯片在一块)电流自动上升,可以亮机。放一会又是原故障,用风枪吹集成桥不能触发。每次都是只要加热bios就可以正常亮机,但是凉了以后就不能触发亮机,大家能给我个思路吗?BIOS附近也没有其他芯片,,应该不是误加热了其他芯片导致的亮机,会不会是BIOS芯片本身损坏了!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我先换个EC BIOS刷一下凉机以后试试吧!

网友:
是应该先换个BIOS芯片试下先。

网友:
BIOS 3 7 8脚有电压没

网友:
换个芯片来着试试

网友A:
可以换一个 试试  打值  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个 试试  打值  数据线

两个BIOS都换了,还是那样,只能按不触发来修一下了!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板子上边都没有标元件的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