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 高压供电问题

楼主(2016-08-22):
一ACER AL1916Wb  ,,拿来闪一哈就灭  单点灯管4根都正常   网上淘了个电源板  可以搞事   但经常不定时掉电   怀疑灯管 准备改2根灯管看,
来接供电时发现  高压部分供电电压8--12-10-9-8的循环跳,,,,这下懵了。。 平常接的高压供电都在12V以上啊  这个正常吗???关键它还可以搞事。。。。。还是我发的板子有问题,本来就是个旧的。?

网友A:
断开高压供电看看 12v稳定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高压供电看看 12v稳定吗

怎么断开高压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断开高压供电?

跑线路,一般12V过去有一个跳线或者有个保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一般12V过去有一个跳线或者有个保险的

是的  老司机经验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一般12V过去有一个跳线或者有个保险的

太专业了,对于我这小白来说真的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老司机经验多哈

新宇兄笑话了哈哈

网友:
你回复多少条了

网友:
断开高压板试试,有些电源板在高压板没工作的时候电压会高一点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吧,先换电容

网友:
你发的电源板有问题吧,带不起负载

网友:
11楼说得对...先换大电容和压敏电阻

网友:
负载带不起来,换光耦,大电容,在看看那回馈电路

网友:
这个月估计麻烦,因为我这个月烦事很多

网友:
光藕,431,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一般12V过去有一个跳线或者有个保险的

哎呀 出大事了  纵观论坛   妞妞天天和超哥黏在一起  迟早盖过王宝强啊~~~~~

网友:
妞妞和超哥天天你来我往  含情脉脉  大哥你要管一管啊     别让他们抢了宝强的新闻头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呀 出大事了  纵观论坛   妞妞天天和超哥黏在一起  迟早盖过王宝强啊~~~~~

哥们哈哈你一直关注着我和妞妞哈。哈哈我最近和我同学纠缠不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