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2A25T

楼主(2016-08-22):
一台索尼SVF152A25T,开机电流不显示,电流0.8-0.9之间循环跳,拆机发现板载I5U,独显4显存,板子无进水痕迹,再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CPU供电和核显也是一直循环跳,跳动的时候屏幕上有反应(像是暗屏的样子,也是循环出现),怀疑是BIOS问题,求助此机器的确定好的BIOS,板号;DA0HK9MB6D0 REV D,谢谢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

网友:
后来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3V输出偏低,只有2.8V,G极电压偏低,只有5V,正常导通的时候看图纸应该是15V上拉,断开电路,G极还是偏低,估计应该是5V二级击穿,断开5V转换电路,G极恢复为15V,更换后,正常,机器点亮

网友(2016-10-15):
楼主 图纸上传一个呀  论坛那些 不对  qq1312881847

网友(2017-09-03):
楼主这个故障和我一样,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