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电视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22):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电视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

  相信很多朋友在购买电视初期将各种软件都装入电视,时间长了,内存就变得严重不足,这时涉及的原因有很多,内存不足是个相当让人头疼的事,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以供参考。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1

  一、内存不足可能会造成的问题:

  1、电视无法开启,电视停留在开机画面。

  2、无法安装必备应用程序到电视上使用。

  3、运行程序会卡慢、会报错、会退出当前操作。

  二、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

  1、少安装应用程序。

  2、卸载预装内置程序,需要先ROOT系统获取权限。

  3、扩充外置存储空间,TF卡、SD卡、U盘、移动硬盘,把应用程序移到外质存储使用等。

  4、安装清理程序清理垃圾,如果已不能安装请恢复出厂设备,第一步就安装清理软件。

  5、减少开机启动和后台运行应用程序。

  ①比如:海信电视机插内存卡的位置通常叫SD卡卡槽,SD卡卡槽一般设计在电视机左右两侧靠近背部的位置。海信电视常见的SD卡卡槽位置如下图所示: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2

  ②电视机的SD卡卡槽通常来用来插内存卡,扩展电视机的存储空间。比如电视机插入SD卡后,可以将电视软件安装到SD卡上,也可以将电影、视频文件存储到SD卡上,再插入电视机的卡槽内,进行播放。

  6、除了这一招以外!小编要放大招——使用当贝市场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3

  进入上边菜单栏的管理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4

  选择最左侧的一键清理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5

  这样就可以清理出一些空间啦!

  当然!光靠这一点如果还达不到你所要求的!还有一招——当贝助手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6

  进入当贝助手!直接选择首页的一键清理!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7

  或者可以使用360安全卫士电视版【支持遥控器操作】。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8

  也可以使用电视应用管家TV版

电视内存不足怎么办 图9

  以上是关于电视内存不足的解决方法的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内存不足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3032-1.html

网友:
下看电视直播和点播然后看视频的就可以了,要下那么多就去电脑上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