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DAOTWSMB6E0 REV:E上电一会电流到1.2V就掉电重启,求分析

楼主(2016-08-22):
听客户说,是找同学清灰上硅胶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开机屏不亮,一会就熄了,然后又亮起来,如此反复。
听说广达的HWPG出问题也会掉电。我测了一下,在掉电前HWPG的电压是3.3伏,正常呀;在论谈有的说,显卡虚焊也会掉电,内存出问题也会掉电,桥也加过焊,内存也换了几根,还是这样。这样就无从下手了。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裸板接电源,0.018A没短路,不上U基本不动,上U会跑到1.2就掉电,但同时CPU很烫手,有时上CPU风扇能跑到1.7就完全掉电也不在重启了。我仔细看了CPU有两层PCB板,最上面那个看不到U的型号, 这明显是在网上买的假货。可惜没有这样的U,但不可能一清灰就把U经整挂了,我同时确定他们没动过U.
图纸我有,但没有点位图或维修指导图,就不好弄了,我把CPU供电旁边那个PR149(热敏电阻)拆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楼主能把图纸上传一份吗? 我正好需要 谢谢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DAOTWSMB6E0 REV:E  这BIOS有吗

网友:
淘宝有卖.5块一个.

网友(2016-09-21):
CPU供电管爱坏  修几个了

网友(2016-10-29):
遇到同样问题,求方法

网友:
这明显是不过显卡啊,待机电流正常,能到1.2的电流一般都是不过显卡

网友(2016-12-04):
我的也是,哪个大大有BIOS,求分享!

网友:
还是U的问题

网友:
问题出在散热器下面的,我修了几台,原都以为是集显供电或显卡问题!后最终发现是在散热器口下面+15VALW 供电不稳!那是因为那地方易织灰尘,但又是最边上!在我们修理时很少有人注意到那里!

网友(2017-03-31):
遇到同样问题  来回重启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