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vds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6-08-22):
自用的一个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更换一个后,发现能点亮,白屏,就是不出图像。请问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呢。。。用测试板试机,换图像的时候,屏有闪动。
显示器

网友:
屏线不对或程序不对

网友:
笔记本屏 请跳线到3.3v

网友:
买个二手显示器好了。。

网友:
你换的是通用驱动板啊?要改跳线的

网友:
程序不对和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有一种新板用3,3V供电的话,要飞线 ,不然的话屏供电3.3v没有的

网友:
这种情况 高手不用问 不是专业人员说了你也不懂啊 驱动板必须和屏匹配 屏线也要喝屏匹配 插到驱动板上方向不能错 不然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