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7a插屏线掉电

楼主(2016-08-22):
k47a 插上屏线开机掉电,屏线,屏都试过都是好的。把屏线拔掉开机一切正常,断开屏3.3供电,开机背光能亮。看来是是3.3v的问题了,烧机3.3v电路电流0.5-0.7看来确实是有轻微漏电的地方了。拔掉屏线用外接,试机一切都正常,当时把时间也调整了。南桥网卡声卡等都可以排除了,当时有事放了一会,再开机时间居然不记忆。一测com电池没电了,换了一块新的,无意中发现com电池电量下降的很快,测r437一端是2.9v,一端0.9v.D2一端更低,变成0.3v了。看来是com电路漏电引起的了,打C488的阻值只有110欧,阻值有点低,正常是500多。去掉C488再测正常了,装上屏线开机OK了。居然是com电路引起的3.3v负载过重导致的掉电。

网友:
短路,是不是压到屏线了  或者屏上问题

网友:
这个不容易查啊,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