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新的edp屏 换屏程序不对,显示不正常 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22):
    现在新的接口屏是edp屏的,接口刷程序已经没有办法刷了,
今天定了一个屏插上去程序不对,屏显示不全   。

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直接吧坏的屏麻片换到新的屏上就好 了,别在研究怎么刷。
因为现在新屏的麻片容量不一样,你就备份出来也刷不上,交换码片是最简单的方法。

希望能给点分。研究了半天。

网友:
太谦虚  荒洪第一

网友A:
一般 都2个码片, 怎么知道哪个是 主程序  哪个是 EDID 的? 还有绝大部分都是超薄屏,码片背面就是 FPC粘在PCB上的,怎么拆焊?

网友:
这个解决方法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都2个码片, 怎么知道哪个是 主程序  哪个是 EDID 的? 还有绝大部分都是超薄屏,码片背面就是 FPC粘 ...

我的就是这种超薄的,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      有标识的 。

网友: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果然全球第一 这方法沿用十几年了

网友:
可以拆焊的,我测试过,这种高压板承受温度小,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难道不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