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完全不识别,无任何动静,电路板看不懂,求助

楼主(2016-08-22):
一块三星500G,插上和没插上完全一样,应该是主板坏,主板上目前我只知道缓存芯片的第一脚是供电,只有0.12V,应该是有3.3V的,另外的两个主芯片不知道哪个是供电脚 ,总之是供电不正常,求助应该查哪个芯片,

网友:
看看可有明显的烧坏。如没有直接换板。

网友:
给的那么仔细 谢谢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另外两个芯片的供电脚位和来源,再说也买不到板,换不了,也不值当的换,几十块买个板,一块二手500G才一百多

网友:
没有资料的话就别折腾了

网友:
想办法找个差不多的  对比量一下  好修点

网友:
像这种情况怎么搞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断路  很简单的说

网友:
仅修个供电的话也不会太难吧,从接口往里查呗,供电线都是粗的,应该不难找,一般也就经二极管,电容滤波。稳压降压等电路

网友:
找下有没有芯片的PDF?

网友:
三星的硬盘容易坏的!!!

网友:
这盘固件坏的多  板子也有坏的   但是换板子之后多数不认盘 rom集成在内部的 要改固件

网友:
硬盘 这东西 去修还不如换个。 修 能修多少钱出来。。 又没图纸之类的 ,没必要吧

网友:
硬盘不能随便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板  换bios
这些东西要修?一缺资料  二缺元件

网友:
这种盘的通病,电机芯片坏,更换SH6125B电机芯片一般都会好!这芯片12块钱左右!

网友:
顺着12v 5v向里查

网友:
直接换板就好拉

网友:
换个硬盘电路板试试